技嘉 970A—D3主板,只有4X pci-e可以显示

楼主(2015-10-23):
        我们整个市的同行都修了修,都查了查,就是没人能修好,客户也放弃修了,我50块钱收了回来,想自己研究下,但苦于没有思路,只能来高手云集的论坛求助下。       技嘉 970A—D3主板,主板有两个PCI—E接口,一个16X,一个4X,无集显,显卡插到16X插槽开机有3声连续的报警(也有可能是4声或者5声,反正声音很急促,连起来响,没人能听清到底是几声)然后就是开机不显示,键盘的3个灯都可以按亮和按灭,硬盘灯也在闪,开10次机偶尔能一次正常进系统,但会不定时死机。开机不显示的时候各路电压全部正常。
        显卡插到4X pci-e可以显示,可以正常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已经排除了显卡,内存,CPU故障。
        请高手们指点下,该往哪个方向查找,或者是哪里不良会引起这种故障呢!?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板全市做维修的没有能修得好?兄弟你哪个市的?准备去发展

网友:
先软后硬吧,刷个Bios

网友B:
16X的时钟,各种数据线。

网友:
把你的主板BIOS刷新一下哦

网友:
看来我们该换地方啦,去楼主那个地方,我们这边太有竞争力了。

网友:
收回来当料板也不错~

网友:
还测下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打值都正常学不?

网友C:
这种不稳定地板最难修,你说说上家都换过什么东西了

网友:
打值看看,也许北桥虚汗了。

网友D:
新人问一句,这块板CPU是不是5相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板全市做维修的没有能修得好?兄弟你哪个市的?准备去发展

山东聊城市,欢迎高手过来发展!你来了后,房子车子统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稳定地板最难修,你说说上家都换过什么东西了

什么也没换,只有一家有个BGA仪,加焊了下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问一句,这块板CPU是不是5相供电啊?

对的,5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X的时钟,各种数据线。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E:
这个应该能修好只要桥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能修好只要桥不坏

关键是找不到问题点,现在还在这挺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