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做系统一直卡在win7启动界面

楼主(2015-10-23):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N4110的机器,嫌运行太慢需要重做系统,当时考虑了硬盘有坏道遂检查了一下,硬盘完好,系统也装进去了,但是死活释放不了,一直卡在win7启动界面,有哪位朋友遇到过帮忙支个招!!感激不尽!!!(换了好几个系统问题依旧,拆过所有外设问题依旧,换过CPU问题依然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15-10-26 15:12):
搞定了,加焊南桥后无果,最后更换南桥后就ok了

网友A:
我也正在修这台,问题一样。换过硬盘,换了五六个系统了,刷过2个BIOS(基地下载的,坑人,刷过后不显示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A:
我这个是系统能安装,但是再重启的时候就进不去了

网友B:
进PE 正常 吗,不装驱动试下呢

网友C:
下板最小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板最小系统安装试试。

系统装过 win7/纯净的也装过 轻装也试过了 u盘装  光盘装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正常 吗,不装驱动试下呢

系统装过 win7/纯净的也装过 轻装也试过了 u盘装  光盘装都不行

网友D:
考虑下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下用原装适配器

是用的原装适配器

网友E:
会不会是主板有灰尘或者有轻微腐蚀造成的啊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F:
遇到一台华硕的卡在这里,换显卡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正常 吗,不装驱动试下呢

都试过,无果,应该是硬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下用原装适配器

这个都试过,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系统能安装,但是再重启的时候就进不去了

死活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修这台,问题一样。换过硬盘,换了五六个系统了,刷过2个BIOS(基地下载的,坑人,刷过后不显示了 ...

硬件暂时还没动,因为近PE 都是好的   就是不能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主板有灰尘或者有轻微腐蚀造成的啊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

这个 可以排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主板有灰尘或者有轻微腐蚀造成的啊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

cpu都换了  能不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台华硕的卡在这里,换显卡才好

我也在估么着硬件   晚上没事用示波器看看各大波形正常不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G:
换一下硬盘,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
ghost版系统的话,解压驱动的时候选择全部不解呀应该可以好了。

网友H:
不要装GHOST的,直接装安装版的。

网友I:
楼主可以换个硬盘或者是内存试试.或者是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G一遍不装驱动然后再放到笔记本上试试.这个只能一个个去排除.光驱也可以拆掉.

网友:
可能是BIOS或者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换个硬盘或者是内存试试.或者是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G一遍不装驱动然后再放到笔记本上试试.这个只能 ...

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拿下来GO 放上去就是无法释放   一直卡在win7启动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装GHOST的,直接装安装版的。

一样的,做了好几个版本了就是不行

网友:
根本就到不了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一下硬盘,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哎~~~ 都试过了  不行啊

网友J:
网卡以前是能用的吗

网友:
我遇到个一台这样的机子,开机几秒掉电

网友:
换显卡    应该可以  戴尔地 机子就是坑人的

网友K:
用碟的PE进去G  U盘的

网友L: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难搞,刷BIOS试试

网友M: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内存坏了   你加焊桥试试

网友N:
换显卡就好 了,楼主太麿几

网友:
用一步一步装的那种

网友O:
中招了,硬件问题

网友P: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这种机器通病显卡

网友Q:
有没换内存试过,我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R:
声卡,网卡 。读卡器。挡外设了。

网友S:
换个硬盘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T:
卡在那得时候电流有变化不?BIOS设置对了没有?吹吹显卡在GO有木有?内存、硬盘全换自己的有木有?。。。。。。

网友U:
装无驱动的试下
特别是显卡驱动

网友V:
遇到过CPU坏的,就一直卡在这里重启的,你如果换过CPU了,那就直接再换EC试一下了,遇到过,换EC好的,不解释

网友:
换原装从电器

网友W: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用的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换个硬盘或者是内存试试.或者是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G一遍不装驱动然后再放到笔记本上试试.这个只能 ...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可能跟PCH的关系大些.

网友X:
硬盘全清空,清一下引导,用DiskGenius 清除保留扇区

网友:
硬盘全清空,清一下引导,用DiskGenius 清除保留扇区 在重新分区,这是硬盘引导的问题

网友Y:
安装盘装系统,再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Z:
我遇到的不是这款机器,是一个win8改win7的,也是卡在启动界面,湿了几个系统,果断装回win8,告诉客户不兼容win7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拔掉光驱,进系统把IDE模式改掉,叫什么若可

网友AA:
卡进度条的遇到过内存,还有BIOS。因为点得亮,就算怀疑是桥,不敢动

网友AB: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

网友AC: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把主板显卡电感拆了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卡以前是能用的吗

。可以的啊   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碟的PE进去G  U盘的

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难搞,刷BIOS试试

昨晚上刷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内存坏了   你加焊桥试试

内存换了,不行~~~  桥暂时还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显卡就好 了,楼主太麿几

何以见得是显卡?我不是墨迹,上来就干显卡的话  成功率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中招了,硬件问题

我也这么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AD: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这种机器通病显卡

我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晚上干桥试试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没换内存试过,我遇到过这情况。

换过,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声卡,网卡 。读卡器。挡外设了。

出来读卡器没拆  其他的都拆了

网友:
试一下win10或win8   不要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换个硬盘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试试

不行,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卡在那得时候电流有变化不?BIOS设置对了没有?吹吹显卡在GO有木有?内存、硬盘全换自己的有木有?。。。。 ...

呵呵~~   都试过了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U:
装无驱动的试下
特别是显卡驱动

不行啊,特别奇怪的一台机器

网友:
你这是灌水,小心扣分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V:
遇到过CPU坏的,就一直卡在这里重启的,你如果换过CPU了,那就直接再换EC试一下了,遇到过,换EC好的,不解 ...

你好,cpu换过了,ec没换~~~

网友:
已经换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W: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用的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这个已经搞了  不是这方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X:
硬盘全清空,清一下引导,用DiskGenius 清除保留扇区

硬盘都已经换了几个了   不是这方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Y:
安装盘装系统,再下载官网驱动

已经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遇到的不是这款机器,是一个win8改win7的,也是卡在启动界面,湿了几个系统,果断装回win8,告诉客户不兼 ...

还有这事, 那我换个win8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卡进度条的遇到过内存,还有BIOS。因为点得亮,就算怀疑是桥,不敢动

我也是怀疑桥的问题,一直没敢动,今天晚上干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

呵呵已经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把主板显卡电感拆了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了

感觉不像显卡的事,因为除了进系统卡win7logo    其他所有都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有些本子 键盘或者触摸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楼主把内存换了试试别的机器碰到过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吧。。。之前也遇到过。。。加一加试试  不行就直接换一个显卡,,N4110的显卡换的很多哦

网友:
童鞋   换个cpu试试  前些日子  我碰到了  同型号同问题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你好,cpu换过了,ec没换~~~

换个EC试一下,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4110我记得是双显的吧?是的话,把独显断开试试看

网友:
为啥不换个硬盘

网友:
改成IDE 或者ACHI 捏

网友:
费时费力不讨好的故障

网友:
上次是换转才好的  我最后怀疑小电池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好了,楼主可以换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主板支不支持uefi,如何支持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晚上干桥试试

嗯  干 好了说下

网友AE: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N4110的机器,嫌运行太慢需要重做系统“原本客户叫换系统,现在连CPU都换了,也换那么多系统都不行,那岂不是搞大啦?

网友AF:
先把外设拔了再试,电池,光驱,外设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AG:
上次遇到过 bios设置问题

网友AH:
把其他的外设都拔掉,只接硬盘和显示屏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把其他的外设都拔掉,只接硬盘和显示屏看看可不可以。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所有VRM電容和電源濾波器和MOSFET resolder.after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兄弟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N4110的机器,嫌运行太慢需要重做系统“原本客户叫换系统,现在连CPU都换了,也换 ...

那岂不是~~~

网友AJ: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试试呢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先把外设拔了再试,电池,光驱,外设有问题也会这样。

搞好了,换桥的,加焊还是一样,换了之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上次遇到过 bios设置问题

搞好了,换桥的,加焊还是一样,换了之后就ok了

网友AK:
内存和硬盘大问题

网友AL:
不装驱动 进去后在安装驱动 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用硬装试一下,有的机子硬装能装过去的

网友AM:
楼主换个硬盘试过吗?我觉得还是硬盘的几率大一下,咱们用的检测硬盘的软件大多是不准的。

网友AN:
5v s5转5v s0 场馆换一下吧,

网友AO:
不装显卡驱动  或者安全模式  卸载独立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不装显卡驱动  或者安全模式  卸载独立显卡驱动

不是这方面的事,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5v s5转5v s0 场馆换一下吧,

不是这方面的事,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换个硬盘试过吗?我觉得还是硬盘的几率大一下,咱们用的检测硬盘的软件大多是不准的。

不是这方面的事,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内存和硬盘大问题

不是这方面的事,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不装驱动 进去后在安装驱动 看是什么引起的

不是这方面的事,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些!

网友:
南桥坏了  换过就ok了

网友:
机器搞好了,是南桥坏了,加焊无果,更换后就ok了

网友M:
最可能的就是  blos  北桥  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可能的就是  blos  北桥  硬盘

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控制外设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没修好

网友:
原来南桥坏啦,这板子南桥上没有散热器吧

网友:
我比较省劲 我前天碰到楼里卖电脑的同行拿过来让我看 情况跟你说的一样 具体型号忘记了 貌似是N4010  说县里的客户做系统给做坏了死活不行 怎么都是卡LOGO 我说还是系统的问题吧 他说做了3 4次了 而且版本也不同  我用安装版装完 从官网下驱动 OK

网友:
既然有结果了 那也是极好的 。收了 南桥坏引起sata读写故障咯

网友:
遇到过这样现象,也是换的南桥

网友:
排除外设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桥坏了也可以点亮却进不了系统吗?我一直以为桥坏就点不亮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先换CPU、内存试试,不行就考虑硬盘,桥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台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原来是桥坏了。

网友AP:
成功的巅峰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底的人不多   这句话貌似是刘坚强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了呀!先动那一个都好纠结呀!

网友AQ:
我上次就是因为内存不兼容,你可以试一试,弄好了给我说一声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遇到  没修好

网友:
可以先考虑换下内存的,结果楼主你都干好了,给个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成功的巅峰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底的人不多   这句话貌似是刘坚强的

是刘坚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我上次就是因为内存不兼容,你可以试一试,弄好了给我说一声

兄弟仔细看哦  呵呵

网友:
上次一个掉电的,也是南桥虚焊,,DELL貌似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桥不良就会出各种怪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进pe贼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搞过一台,硬盘没坏道但换了别的硬盘就行,你还得检查检查啊

网友:
之前有一台usb短路的,换了南桥直接卡在启动界面,怎么搞都没用。最后放弃了

网友:
原来桥的问题 这么倒霉呀

网友:
厡本可開機只是運行比較慢,後來你一動手就win7裝不好,這個很難和客人解釋了

网友:
这竟然是南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硬盘跟桥。

网友:
嗯,卡logo的,我遇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换个ISO的系统试试 吧

网友:
居然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成功的巅峰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底的人不多

网友:
南桥引起开机慢 时有发生 我就碰见一台HP的装系统不解压 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但是我没想到你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2015-12-06):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一样样的去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天这种难修啊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也就是桥 hm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