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整流二极管及其作用

楼主(2015-10-23):
认识整流二极管及其作用

  整流二极管(rectifier diode)一种用于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的半导体器件。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方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通常它包含一个PN结,有正极和负极两个端子。其结构如图所示。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平面型硅二极管,用于各种电源整流电路中。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普通串联稳压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对截止频率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高,只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最大整流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流符合要求的整流二极管即可。例如,1N系列、2CZ系列、RLR系列等。

  硅整流的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高,漏电流小,高温性能好。通常高压大功率整流二极管都用高纯单晶硅制造(掺杂较多时容易反向击穿)。这种器件的结面积较大,能通过较大电流(可达上千安), 不过它工作的频率不是很高,一般在几十千赫兹(KHZ)以下。

  这种二极管的PN结的单向导电特性的使用,交流变成脉动直流。整流二极管的电流较大,大多数使用的二极管表面接触材料封装。整流二极管的出现是在图1所示,此外,整流二极管的参数,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和整流电流最大,是指整流二极管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

网友:
串5个1N4007给风扇降速,减少噪音。

网友:
学习一下,差点忘完了。

网友:
只知道二极管能整流和保护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12-08):
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2016-01-10):
这是回炉重造了

网友A(2016-06-11):
努力学习中,从0开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学习中,从0开始谢谢

多多看论坛 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