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触发之苦逼的维修

楼主(2015-10-23):
刚吃过午饭 哥几个正在欢乐的吹牛逼  这时候过来一男的  问这里修电脑吗  曰:修!!!    屁颠屁颠的过去 别指望师傅了  人家天天渣想渣硕的  除了苹果别的机器不想动啊  接过机器一看是IBM  T420    客户说开不起来    插入适配器确实开不起来  告诉客户 主板问题 留下检查  客户同意     拆开机器  仔细看了下主板无明显进水  外伤   各电感打值正常  插电流表0.000-0.015-0.000 以为主板有短路保护了   但是3V  5V都是400多正常啊  点了3V  5V线性对地也正常 不管 按下开关发现有跳变  示波器抓下3V  5V波形  很正常  心想3V 5V应该是按开关后出来的   按不触发来吧  时序图就不上传了 论坛有开关到U23  23脚-PWRSW有低高低跳变

U23  33脚-PWRSW_EC到PCH 有高低高跳变

U23 20脚相连的R335两端始终为低  看来是PCH没发出SLP#信号

测量PCH条件:VCCRTC 3.3V正常   RTCRST# 3.3V正常   SRTCRST#3.3V正常    32.768K波形正常       INTVRMEN 3.3V正常    DSWVRMEN3.3V正常             VCCSUS3_3正常     V5REF_SUS正常       RSMRST#3.3V正常        BATLOW# 3.3V正常

条件都正常 PCH坏了?  仔细想想条件都量完了 准备干桥   一想带黑胶的  心有点虚啊  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干桥     拿起放大镜在PCH几个条件周边来回照  终于发现了端倪  发现风扇接口旁边有个TP测试点掉了  跑线发线此点连到C459为-RTCRST  此点在C459到PCH之间  相当于断线了  烙铁伺候直接连起  电流一路飞奔

最后说下  此机器修好用了一个小时   由于第一次碰T系列 拆装用了他妈三个小时
总结:维修不易   发贴不易  拆装机更他妈不易
写到此处不禁流下了苦逼的泪水  只有加分才能抚慰我心灵的创伤

网友:
加分,拆机要3小时也是醉了

网友:
怎么拆装机用这么久?以前老IBM系统的机器也不用这么久。

网友:
这个机器还不算难拆装吧

网友A:
修一个小时,拆装三个小时,楼主确实牛逼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要比T60好拆吧

网友:
新手啊 没拆过 没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一个小时,拆装三个小时,楼主确实牛逼

不是牛逼 是苦逼啊

网友:
这故障,不仔细看还真不好办。

网友B:
拆这机三小时你也是人才了

网友C:
看修机子很熟练  拆机  真心不敢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修机子很熟练  拆机  真心不敢说啊

第一次修  第一次拆  第一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这机三小时你也是人才了

人才不敢当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练练拆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练练拆装机

无机可练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IBM的机器拆装是麻烦一点。第一次修、第一次拆、第一次装能有这水平,理论不错。

网友:
应该有那种二手本啊,只要有可以拆的就练一下

网友:
TP测试点有什么用,咋和RTCRST一样的呢

网友:
以后加强拆机 一个机器拆 3小时说不过去

维修就是经验的积累 修的多了 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考  拆装10分钟的路过。。。。。。。。。。。。。 这机器确实不好修 有待机不触发的直接干待机芯片没待机 ...

首先声明  是用电动的   手动非要半小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