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iPhone全系列手机撬硬盘的技术和方法问题,以及撬硬盘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23):
撬硬盘重点:
方法一:在硬盘的反面,弄一点点吸水海绵或者吸水棉花配合铜箔纸贴在硬盘反面的cpu上。撬之前保持棉花上有水。
撬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来,慢慢来,不要急,硬盘很大,所以先从一边开始,然后中间,最后边上。
一部分一部分的,不要妄想一次性干下来。锡点融化了没有可以参考屏蔽罩或者大电容等没有封胶的。

方法二:撬硬盘最怕的不是把反面的cpu吹爆了,几率很小,最怕的是把cpu上层暂存吹鼓起来。
为什么暂存会鼓起来?因为手机用时间长了里面有湿气,一加热就变成了气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主板放烤箱,切记,是烤箱,不是微波炉,在烤箱烤一晚上,温度70度左右。
再撬的时候,暂存就不会鼓起来。

唯一要把握的,就是不要让暂存鼓起来,以及撬的方法,一半一半的撬,因为硬盘很大。注意温度的掌握。
技术

网友:
这个还不会,学习了

网友:
实践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关于苹果iPhone全系列手机“撬硬盘”的技术和方法问题,以及撬硬盘的注意事项在手机里面撬硬盘

网友:
好经验,不错的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来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的好经验 学习 赞!

网友:
哥们,你又活过来了。之前爆料后被封了好久。还是要谢谢你分享的精神。

网友:
怪不得钱两天试了下4的废板撬硬盘吧A4上盖吹爆了

网友:
怪不得前两天试了下A4的废板撬硬盘吧A4上盖吹爆了

网友:
前两天试了下4的废板撬硬盘吧A4上盖吹起来

网友:
楼主,谢谢您的分析。

网友:
大神复活有资料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