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9进液 不触发

楼主(2015-10-23):
  索尼SVE151C11T 不触发。板号:MBX-269  DAOHK5MB6F0 REV:F

插可调电源待机0.015,按开机没反应。拆裸板发现待机芯片旁边有进液腐蚀现象,处理腐蚀并加焊后,接电源待机0.015 不触发,故障依旧。测得保护隔离PQ222导通正常,公共点19.4V正常。测得待机芯片 俩路待机输出正常。测开机接口CON1的 9PIN触发信号为0.144V。此处不正常!!!

电阻R107俩端都是0.144V。去掉此电阻,测得R107左端为0.144V,右端为0V。说明是EC端的问题,因为NBSWON#只与EC相连。
测EC端 108PIN NBSWON#位0V。就简单的测了下EC的条件,均正常。于是刷了个8M的BIOS。故障还是依旧。 此时把目光回到主板进液的地方仔细的观察了下,有俩个节点腐蚀变黑了,但在主板上没标志。于是尝试性的把这俩个腐蚀的节点用焊锡丝刮开焊接起来

焊接好了的图片。
然后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05 接上开关排线,居然可以触发 电流也跑上去了,应该是显示了。接下来测了开机排线主板接口CON1的9PIN,现在是3.3V正常

一切正常,触发显示,这俩个节点 我测有3,.3V,但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图纸没标注,没点位查询,只能接受这样 糊涂的维修OK

网友:
不错 修好就可以拉

网友:
进水机器重点是细心

网友:
呵呵  进水的地方就主要看进水部位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主板关键是要处理好进水部分的位置!

网友:
进水机器个人感觉老是好修的, 主要看腐蚀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A:
细节很关键哈,一般进水区域搞好就基本上搞定,尤其是断线这种情况

网友B:
维修本身就是个细心活,细心了,什么都好说

网友C:
不错,要是我直接就换EC了。

网友:
给我加分 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要是我直接就换EC了。

觉得赞 就施舍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本身就是个细心活,细心了,什么都好说

求加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很关键哈,一般进水区域搞好就基本上搞定,尤其是断线这种情况

哥们 求加点分,没下载分了 后续还有很多积累

网友:
细心点就能弄好,分已加

网友:
个人观点索尼的隔离保护是最难得 修的最烦而且还没点位图

网友:
有些腐蚀的地方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呃呃  维修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