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取下经(关于笔记本铜住问题)

楼主(2015-10-23):
在维修中常常会看到螺母脱落,固定支住破例、各位大神是用什么固定好的。。AB胶效果有点不给力。。。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用AB胶固定啊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的AB胶,还有用胶棒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用AB胶固定啊

昨天用AB胶固定一下。。今早一上螺沙就掉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的AB胶,还有用胶棒固定

胶棒是什么东西。

网友:
AB胶,效果很好,一直使用。自己多涂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胶棒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里喊热动胶  不小得你听得懂不

网友:
有些AB胶质量不好也会粘的不牢固

网友:
AB胶很好用啊。。

网友:
AB胶粘得住就粘了,粘不住就只能换了

网友:
烙铁加ab胶,效果挺理想的。

网友:
如果后面有孔,打个镙丝

网友:
都是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喊热动胶  不小得你听得懂不

听不懂噻

网友:
ab胶,粘壳利器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