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23):
电脑蓝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脑蓝屏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在两个大的方面,硬件部分与软件部分,本文总结了一些电脑蓝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解决电脑蓝屏现象有所帮助!

  一、硬件方面的原因

  1、硬盘有物理坏道,或者电脑硬盘数据传输模式设置错误也会导致电脑蓝屏。
  解决方法:检测硬盘坏道情况,如果硬盘出现大量坏道,建议备份数据更换硬盘。如果出现坏到比较少,建议备份数据,重新格式化分区磁盘,可以将坏到硬盘区进行隔离操作。之后再重新安装系统即可解决问题。
  2、内存条接触不良或内存损坏导致电脑蓝屏
  在实际的工作中遇见最多的电脑蓝屏现象就是内存条接触不良(主要是由于电脑内部灰尘太多导致,老电脑常发生)以及硬盘故障导致的电脑蓝屏。当然内存条故障也会出现电脑蓝屏现象。
  解决办法:清理机箱内灰尘,拔下内存条,用橡皮擦拭金手指,再重新插紧。如果确定是内存故障,更换内存条问题即可解决。
  3、电脑温度过高导致电脑蓝屏
  电脑内部温度过高,会引起内存,主板,cpu,显卡,硬盘等运行出故障,极容易产生电脑蓝屏故障。
  解决方法:如果是cpu或显卡温度引起,那么开机看cpu风扇和显卡风扇是否正常转动,正常的话建议加强主机散热,比如添加机箱散热等;如果硬盘温度过高,则可能有硬盘故障,需要更换。
  4、电脑超频过度引起电脑蓝屏
  超频过度是导致蓝屏的一个主要原因。过度超频,由于进行了超载运算,造成内部运算过多,使cpu过热,从而导致系统运算错误。
  解决方法:如果既想超频,又不想出现蓝屏,就要做好散热措施,换个强力风扇,再加上一些硅散热材料。另外,适量超频或干脆不超频也是解决的办法之一。
  5、外置电源适配器工作电压不稳定。
  电脑电源出现故障,导致供电不正常,导致经常死机等。
  6、电脑安装了新硬件设备,比如U盘,鼠标,键盘,打印机等设备。
  有的是电脑硬件不兼容,这种情况多数出现在新购买的组装电脑上,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硬件信息,购买组装电脑要选择搭配均衡,兼容性好的硬件搭配。

  二、软件方面的原因

  1、新安装的软件程序与系统文件冲突,或者与操作系统不兼容。
  解决方法:如果确定安装某软件后经常出现电脑蓝屏故障,可以将这些软件卸载掉后再观察是否还蓝屏。或者使用Windows系统还原功能,直接将系统恢复至上一个还原点进行检测!
  2、由于运行了病毒或者恶意软件,破坏了系统文件,导致系统故障,造成蓝屏现象的发生。所以就要仔细的回想一下是不是去过一些不良软件和下载了一些垃圾网站上的程序。
  解决方法:下次重新启动电脑后可进行杀毒操作,建议安装目前主流的杀毒软件查杀,如果遇到恶意病毒,建议系统还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3、启动时加载过多的应用程序内存太小就会导致蓝屏。
  解决方法: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开机自启动程序。
  4、电脑BIOS设置不正确;用杀软或工具软件安装了非官方不匹配的操作系统补丁文件;安装的Direct X插件版本过低等,都可能成为造成电脑蓝屏的原因。

  解决电脑蓝屏故障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可能出现的故障原因去分析解决问题,要先软件后硬件去排除,一般思路总结为:

  出现电脑蓝屏故障的原因不明显,首先查看电脑硬件温度是都正常,清理电脑主机内部的灰尘,特别是内存条清理一定要仔细;问题没有解决再使用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全盘扫描,如果软件方法解决不了,可以尝试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如内存条,或硬盘有问题等。

网友:
蓝屏引起的故障有时候比较好判断有时候不好判断

网友:
楼主写的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
蓝屏哟好多代码的 好吧

网友:
前天碰见一台 关机蓝屏 内存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