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 有待机3V 无待机5V维修

楼主(2015-10-23):
英特尔2代I3板载CPU,,216-0809000显卡。

问题是:有3V待机电压,没有5V待机电压,测待机芯片3V待机开启为3.3V, 5V待机开启为0V 。打5V待机开启对地500  将俩路待机开启飞线连接。则拉低到1.7V。
更换待机芯片无果。
刷BIOS无果,
更换IT8572E无果
最后测得EC的14脚复位才1.1V,果断飞线3.3V,EC复位正常后 正常触发亮机

付亮机图一张

网友A:
楼主华硕机器修得利索,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华硕机器修得利索,赞一个!

刚发表的3个帖子 你都给我加分了,先谢过。这些都是我积累在自己QQ空间的日志,今天拿出来赚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发表的3个帖子 你都给我加分了,先谢过。这些都是我积累在自己QQ空间的日志,今天拿出来赚点分。

觉得好帖子,拿出来分享支持你,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C:
能带上一张PDF图片才好啊,到不知道5V待机开启哪里来的,受哪里控制

网友:
记得遇到过一个K42  是ec旁边排阻问题。。。

网友D:
这EC复位偏低怎么会引起有3V无5V呢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带上一张PDF图片才好啊,到不知道5V待机开启哪里来的,受哪里控制

华硕的 没有图纸呢,都是找EC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EC复位偏低怎么会引起有3V无5V呢怪事

待机时由EC来开启的,EC的复位有问题肯定会出错,GPIO脚就乱了

网友E:
华硕就是这么牛B这么垃圾,,你拆掉BIOS芯片,5V应该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就是这么牛B这么垃圾,,你拆掉BIOS芯片,5V应该可以出来

是吗,学习了,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有部分待机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好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是排阻问题, 你直接连没什么后遗症么

网友:
没有图纸修起来是恼火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下

网友:
这么有技术的维修,能收多少钞票啊

网友:
华硕就是这么牛B这么垃圾

网友F:
小白没有理解  是3V5v的开启信号链接一起吗?   将俩路待机开启飞线连接。则拉低到1.7V。连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啊   小白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没有理解  是3V5v的开启信号链接一起吗?   将俩路待机开启飞线连接。则拉低到1.7V。连接在一 ...

飞线啊,把俩路的开启连一起,

网友: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多谢大神分享!我也是5V没有开启,然后直接直连那个开启,然后电流就变成0.009,开启被拉低到了1.5V,不是看这个帖子,我感觉我还是在纠结3/5V。多谢多谢!

网友:
简单明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