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不触发

楼主(2015-10-23):
Z360不触发

网友:
具体故障楼主都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
发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啥也没有就不触发。。。。条件没查。。。是上来找通病的么

网友:
不触发也有很多的问题,你要说清楚点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下看看

网友:
靠,说清楚具体情况啊!

网友:
查呗,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具体都不说,先查保隔待机有没有正常,如果正常就查EC的工作条件啊,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