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SD-113T 开机断电

楼主(2015-10-23):
开机不到10秒就掉电了,掉电之前风扇狂转,换了VT1316后就好了,客户用了一个月又是这种现象了,这次刷了BIOS ,换了CPU电压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求思路

网友:
实在搞不懂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开机掉电有点不好修,都没啥思路

网友A:
你查出来是CPU供电的问题吗?是不是有大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出来是CPU供电的问题吗?是不是有大电容漏电?

电压没问题

网友:
这电脑修好了,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搞定了

网友:
感觉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不然不会风扇狂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