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显微镜识别打磨显卡芯片

楼主(2015-10-23):
我们做维修最怕假的显卡芯片 一个显卡价钱不菲 又没有保修  坏了只能吃闷亏   最要命是得罪客户流失客户

  最近 想到打磨芯片外观多少会有瑕疵  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可以看的出

用100倍显微镜 去观察芯片上的字 左边的是好的  右边是打磨的

网友:
上面的是打磨的吗?看到划痕。    下面的是未打磨的?有种朦胧美感。。

网友:
这种方法你怎么想出来的?反正我店里4个修本的是没想过这个法子。。赞个。。加分。。

网友A:
显微镜哪里去搞。。。。一般不会这么仔细的去看吧

网友:
这个只能对手法差的打磨芯片有用

网友:
看来又得买个显微镜了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每家都有显微镜呀!这个方法还是不适用!

网友:
这个办法直观,很好。有机会看一下显微镜下的芯片

网友:
不是很实用啊但是赞一个

网友:
哎哟 这招不错,100倍 好好观察

网友:
直观的方法

网友:
新的旧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还用得着显微镜么

网友:
为了看这个是不是打磨的芯片还午买个显微镜不合算啊

网友:
我去,这连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
这个好霸气啊,显微镜都用上了,不过效果很明显

网友:
霸气  有很多打磨的

网友:
赞一个,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
上面的那个是真的   下面那个是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哪里去搞。。。。一般不会这么仔细的去看吧

淘宝上有  25块一个 100倍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下,显微镜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