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跑 D0 98 9b 不亮机,加焊BIOS座旁边的822排阻后修复

楼主(2015-10-23):
华硕P5QPL-am跑 D0 98 9b 不亮机,刷BIOS后就能正常亮机进系统,各项功能一切正常,交付客户后第二天又拿来返修,还是原来的故障现象,查阅论坛,大多数说是BIOAS座旁边的822的问题,于是加焊BIOS座旁边的822排阻后故障彻底修复。
   开始刷BIOS好了应该是假象,动BIOS的时候,822排阻可能暂时接触上了,用一段时间就有断开了。

网友:
这估计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你焊BIOS的时候动到它了吗?

网友:
下次遇到  就好修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估计算是通病了

网友:
先留个脚印,以后备用。

网友:
通病    这好像是笔记本板块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过楼主应该发到主板版块。

网友:
这个是通病 遇到多台 。更换掉才可靠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修过很多,加焊不能长久的,必须换掉,要不肯定返修

网友:
这是台机板子吧!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 以前修得抓狂 还好看论坛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需要试一下   等会看行不行

网友(2021-02-19):
料板上的822 都快被我拆完了。有没有人专门买这些排阻备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