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01花屏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5-10-23):
一台海信液晶电视tlm3201很久以前的了,不定期坚条花屏,重新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几天后又花屏。这次花屏出现变化,变成非常宽的竖排的红色,蓝色的大色块,色块的边缘也不是非常竖直,看起来色块边缘好像有点在动。有电视节目的声音。拆开后把屏线重新接了下以及逻辑板(不知道是不是)上四根片插排线重新接了,开机正常了,一会又这样花屏了。然后反复插了几次屏线,启了几次也无法正常了。
电视机的主板用lvds线接的是逻辑板吗?逻辑板上有四根排线到液晶屏里去了,我没敢再拆开了。
点屏器我有,把点屏器线插在逻辑板上,屏还是花的。是逻辑板有问题还是屏坏了呀?电视这玩意没弄过,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LTA320AP02的屏

网友:
逻辑板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LTA320AP02的屏

sum5ba1300718 QD32HL01 rev:01 QUANTA DISPLAY INC.(LK03)
                                                              RATING:5V 1.4A(1.0A MAX)
                                                                                              NOV 2005
屏的背面写的是这些东西,是屏的型号吧。
逻辑板的后面写的是
V32B(一个白色的方块里面是一个印的黑色数字42) C3.(一个白块方块里面是两个红色的点)

网友:
上屏故障时的图片瞄下。带信号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