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一直D0不过

楼主(2015-10-23):
内存供电和内存都测过了就是不行,BIOS也还原过了。cpu供电也检查过了。很郁闷。

网友:
既然楼主以上一系列都操作过了  在检查声卡芯片,最后更换南桥芯片

网友:
新手?  那先来简单的  换掉内存和CPU 然后才是2个3.3的总线  再有是SPD的3.3

网友:
同样问题 请问LZ解决没?

网友:
像是内存不过呀。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内存不过,流程慢慢查一遍 ?

网友:
你刷一下CPU座

网友:
查查给南桥供电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