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PC6001开关管K3878能用K1120代换吗?

楼主(2015-10-23):
猪糠PC6001电源经常自爆高压瓷片电容,导致开关场管K3878击穿,G极稳压二极管,S极限流电阻等元件大面积损坏。
手头有K1120,不如能否代换.
K3878    900V    9A     150W
K1120   1000V   8A     150W
另外,PC6001标称最大功率250W,K3878单管最大150W又是如何达到250W的?

网友A:
赶快上这个康舒PC6001的图片啊。

网友:
照参数来看倒问题不大,换上应该是能用的,实际使用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最主要是耐压比原来高就不怕爆掉了,电流小1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从楼主给的参数来看,可以代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快上这个康舒PC6001的图片啊。

支持,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可以代换,没问题....

网友:
这两个代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上图 可以学习下 经验

网友B:
楼主配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配张图片就更好了......

看起來應該可以代換,但要把其它有問題的元件找出來,不然還會問題

网友:
两个管子代换完全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可以,以前修长城的月光宝盒电源用的还是K2996呢,楼主应该检查一下主开关管的RCD尖峰吸收电路元件,通常换用2KV的高压涤纶电容),但电阻阻值最好100欧(功率4W较好,管脚穿热缩管)左右为好,并保证焊接良好。火线进线串接5D-9的NTC电阻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问题不大,就是带载能力下降了点

认真检查被烧坏的单元电路,看不顺眼的元件勤快换

网友:
K3878是单管还是双管?

网友:
楼主有心进展吗?.....

网友:
经集显主板测试K1120完全正常使用,温度正常。
这批几十个猪糠差点全扔垃圾堆,原因是网购的UC3843A换上去没反应,假货!芯片底部没LOGO也没刻有产地日期!
后来进到正品UC3843B换上,原来IC坏的全部正常工作。
另外高压瓷片电容全部换681正品,原装这两个电容很小很弱!G极电阻用1W金属膜,不然这个电阻一变大,场管就会升温各种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