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同行清灰后花屏维修

楼主(2015-10-23):
  宏基E1-471G同行清灰后花屏维修看图的配置

故障为同行清灰后就出现了花屏。

机器很花,集显驱动不正常,更换CPU问题还是一样。  最后检查出问题是显卡上掉了一个电阻。 用锡直连了,问题解决

网友:
这是送钱啊

网友:
电阻也能刷掉,同行用的刷子太硬了吧。。。。

网友A:
独显会导致集显感叹号,挺有意思
不过为什么会想到直连,先随便上个电阻试试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会导致集显感叹号,挺有意思
不过为什么会想到直连,先随便上个电阻试试也好啊

这个N卡上的电阻 很小的估计是0201规格的,找不到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显卡上掉件,为什么集显会叹号

网友:
这都行呀!太牛了。

网友:
这个需要细心才发现呀

网友:
这真的是必须要细心才能够找到 一般都不会注意

网友:
怎么样也说一下,位置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