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隔离的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23):
这个第一个管子是怎么导通的,下面的那个复合管看起来好纠结。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去基地深造一下  就清楚啦

网友:
PQ 39 P沟道管子 低电压导通   这个控制来自于PQ14内部的其中一个三级管的集电极    受控于 +VAD/+VA 与三极管基极电压的比较 是否达到导通条件  例如 +VAD大于PQ14的5脚电压(条件满足)  3脚就有了电压  PQ39有了高电压就会截止PQ39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在插入适配器时PQ39是自行导通的,如果PQ14正常的情况 ,在电池模式下,通过PQ14将PQ39的4脚置为高电平,使PQ39截止

网友A:
自导通,建议LZ去实地深造

网友:
PQ39是一个特殊的P管,G极小S极3V就可以饱和导通。下面的复合管由2个PNP三极管合成,通过自导通与截止在3脚得到一个16V左右电压平均值。

网友:
第一个管子低电平导通 第二个高电平

网友B:
前面自导通 注意后面的管才是保护隔离

网友:
这个确实有必要听下远程

网友C:
你是在搞不明白就吧第一个管子D到S直连了。后果自负!或者整两个分压电阻代替下面的复合三极管

网友D:
我想知道PQ40是什么作用的管子放电的管子吗,求解释一下PQ40管子的作用。

网友:
板子是广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导通,建议LZ去实地深造

我想了解的是PQ14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PQ40是什么作用的管子放电的管子吗,求解释一下PQ40管子的作用。

PQ40是第二个保护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搞不明白就吧第一个管子D到S直连了。后果自负!或者整两个分压电阻代替下面的复合三极管

第一个管子直连是没问题的,我是、想知道PQ14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自导通 注意后面的管才是保护隔离

你说的自导通是通过体二极管过去的,G极电压受控PQ14,我想了解的就是PQ14是如何工作的,3三极管的特性我清楚,但是在这个图里我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我也是对保护隔离电路有些陌生,,呵呵,,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深造去 吧

网友:
4楼的解释比较好,在适配器情况下,PQ14处于截止状态,pq39导通,当在电池模式中,PQ14一个是导通的,一个没有工作,PQ39控制脚高电平,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