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t705,换了个灯管怎么换成这样

楼主(2015-10-23):
明基T705,开机闪一下就熄灭,然后电源灯常绿,查电源板没毛病,拆下灯管发现坏了一只,于是淘宝买来带架灯管换上
卡入偏光和反射板后,放入框后部
前部放入一系列片
在一系列片的上面放上屏
安装好后熄灭的毛病治好了,然后屏就变成这样
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侧着才能看到屏的内容
驱动板上有3.3和5v
还需检查哪里
window

网友:
图片都没有,这怎么看

网友:
你说的没有看懂 而且没图啊

网友:
图片看不了……?

网友:
会不会本来灯管就有问题 修好后屏坏了 还是你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屏拆坏了

网友:
偏光膜没按原顺序装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背光没装好,偏光板

网友:
同样发而迷茫迷茫速度高达沙发

网友:
是不是碰到屏幕上边 或者右边的软排线了 有部分不显示了?

网友:
看不到图 没法理解啊

网友:
图片一张都出不来怎么看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到,......

网友:
你这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每次换灯管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弄出屏线

网友:
楼主说自习的 没看懂

网友:
还是背光问题

网友:
你换灯管时把屏给弄坏了,特别是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