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白修DELL 1088

楼主(2015-10-23):
先说明本人超级小白,自学的,第一帖,错了勿喷,望指教。正题,今天接到1088,待机忘记了,直接通电开机电流跑到50不动,感觉像CPU没过,拆机...拆开量短路,5V短路,3V正常,怎么短路还能开机呢?第1疑问,既然短路就烧鸡吧,烧鸡快,结果悲剧了,烧呀烧,烧呀烧,烧半天,摸半天,完全正常啊。。。为什么这个短路烧不出来呢?以前都很容易的,第2问。中间有点思想斗争,电路跑50肯定CPU有问题,想去修CPU那方面,后来想想,既然是100短路,那还是老老实实的修短路吧,本来水平就不高,在扩大问题就麻烦了,修吧。。量啊量量啊量,最后发现问题了 C601短路,发现问题了,取消来,5V正常了!呵呵,通电吧,电流哗哗哗的上啊显示了,好了,此机修复了!修好了,C601这电容干什么用的呢?没搞明白,电脑修好了,三个问题没搞明白,希望前辈高手解答下,第一次发帖,忘指教,C601位置在无线网卡下面,后来搜论坛好像也有人坏的是这个地方的电容。。。

网友:
忘记检查了,写的错字,不少,抱歉了!。。

网友:
补充下,后来知道了,这机子待机有3.3没5V,开机之后有5V.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5V短路了,电流也能跑到50?

网友A:
呵呵,应该是吧。楼主技术比我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吧。楼主技术比我强多了

或许我们水平一样吧,我真不怎么会修,看图都看 不明白,不过我感觉,一定要钻研,自己满满查,多量多看,慢慢水平就提高了吧!

网友:
触发后才出5V吧 确实上电前量下短路是否 很快锁定

网友:
虽然修好了,,,不过思路略微混乱啊,,,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滤波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滤波用的。。

像这样的电容都是滤波的了?

网友:
C601电容短路烧机不会发烫吗

网友:
呵呵,这是短路引起的电流偏大

网友:
直接通电开机电流跑到50不动?楼主,这待机电流也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电容都是滤波的了?

电容一端接地,就是滤波

网友:
烧鸡这个电容应该会发烫的吧,估计是楼主没摸到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我们水平一样吧,我真不怎么会修,看图都看 不明白,不过我感觉,一定要钻研,自己满满查,多量多看 ...

恩,就是要细心观察  用心钻研   !

网友:
烧的不是地方,也不会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