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300B液晶电视背光不亮黑屏的维修(转)

楼主(2015-10-23):
  一台TCL L32F3300B液晶彩电,开机后背光亮一下就熄,声音一直正常。用户称一开始开机约半小时后黑屏,后来时间越来越短,现在根本就不亮了。

  分析检修:先测量背光控制信号。大多数液晶彩电主板会送出背光ON信号和调光信号,并且背光驱动电路无反馈信号给主板。背光ON信号电压一般高于2V,调光信号有直流电平调光和PWM脉冲信号调光之分,本机采用直流调光方式。MP3394(IC201)的②脚是背光ON信号输入,③脚是调光信号输入,亮度和直流电压成正比。

  提示:部分液晶彩电的背光驱动电路会输出一路反馈信号,送给主板。如果背光有问题,则反馈信号异常,主板会据此停止输出背光。信号。若检修此类彩电背光不亮故障时,不能因背光on信号异常而贸然判断主板有问题,这时可给背光开/关端外加一个3V左右的电压进行判断。

  黑屏时测得IC201的②、③脚电压分别是2.85V、1.75V,这说明主板发出的控制信号正常。再测24V供电在空载和背光启动时都很稳定,由此判断故障部位在背光驱动电路中。

  根据经验,背光无规律熄灭或一闪即灭大多是保护电路动作了。本机背光部分主要有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如图1所示。IC201的13脚通过电阻R220检测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当该电压达到0.2V时,过流保护启动;12脚通过R229检测输出电压,当该脚电压超过1.23V时,过压保护启动。

  由于背光一闪即灭,无法观察是过压还是过流保护。这时注意到R229是阻值为1MΩ的贴片电阻,如图2所示。由于该电阻在工作时两端电压较高,因此发生漏电的可能性较大。拆下该电阻测量,阻值为998kΩ,正常。把线路板上的胶清理干净后再焊上电阻开机,背光不再熄灭。

  IC201的16脚是基准电压输出端,正常电压约6V;⑥脚外接电阻决定通过灯管的电流,具体值等于871.7/(R+0.4),本机是871.7/(6.7+0.4)≈ 123mA ;12脚外接分压取样电阻决定过压保护阈值,具体值约为1.23 ×上取样电阻/下取样电阻),本机保护阈值为1.23×(1000/17.8)≈69.1 V。    正常工作时测得输出电压为65V(亮度100%),和保护阈值很接近,如果电阻R229稍微漏电,芯片就会保护。另外,16脚贴片芯片上面第一行印字MPS1226不是芯片的型号,第2行MP3394才是芯片的型号,具体电路见本刊2014年第11期第4页。正常工作时(亮度为50%)、MP3394各脚电压见表:

(案例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