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AOC E2060SN 不开机

楼主(2015-10-23):
开机键无3V   其他按键可以开机  开机键有时闪  驱动板上C413漏电 去掉OK

网友(2016-02-24):
这种遇到不多,象这种现象一般换开关的比较多。

网友:
按键漏电很多,板子漏电不多

网友A(2016-11-05):
怎么知道C413漏电的

网友:
果然够快。高手。

网友:
高高手高高手高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C413漏电的

拔掉按键板,电压还是不能升上来,顺着跑线,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