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自动触发的板子修哪里啊?怎么修?

楼主(2015-10-23):
我遇到过很多自动触发的板子,有些能强制关掉的就没有管他,但也有些强制关不掉的,还有关掉后有自动触发的,这些问题修哪里啊?都没有头绪,各位给点意见吧!

网友:
开机电路  IO  南桥!就这几项再细致的  就要懂电路  和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网友:
查绿线相关电路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io,南桥,还有别的吗?最好能具体点

网友:
主要修开机电路方面。

网友:
自动上电,短接开关4秒能关机是正常的,这种是电池没电啦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IO的问题多啦

网友:
开关 IO 南桥 绿线

网友:
其中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关键就查触发电路。

网友:
怎么查啊?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
IO和绿线之间的问题

网友:
IO、南桥和绿线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