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22E1XX 屏上都是横帘子

楼主(2015-10-23):
  这个显示器 有人说是玛雅的 小弟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驱动板程序刷过了也换过驱动板了 还是这样

网友:
自己顶下  坐等 高手的回复

网友:
屏坏了吧,用它的驱动板点另外的屏看看

网友:
我换通用板点这个屏也是有  我是想说这个怎么修啊 哪里出问题  逻辑板的主控吗

网友:
擦下屏线 不行 改个通用版或者那这机器的板子去点其他机器 还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换条排线 清洗一下接口

网友:
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都试过了  还是这样  通用版试过了  我现在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可是 怎么修复这样的屏啊

网友:
出现横条基本上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测屏的几大供电,如果正常的就放弃了。

网友:
屏上VGH  VGL电压是否正常 加焊屏上大芯片 若还不行 有条件换个试试   不贵

网友:
看下数据线的阻止,看是不是颜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