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S3P主板CPU无核心电压修复

楼主(2015-10-23):
主板型号:技嘉GA-A55-S3P REV1.2
主板故障:无CPU核心电压0V,内存电压正常1.5V。
维修经验:电源管理IC:ISL6324A,EN开启脚是24脚,测量无电压,拿片好板测量,正常EN开启电压是4V多(用示波器量的)。万用表测量阻值偏小,根据经验应该连接到一个小三极管的C极,没图纸只能一个一个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表笔响了,位标:Q431三极管。直接拆掉,开启电压出来了,上CPU开启跑码,测试没任何问题。附上备份BIOS一份,经验请多多加分支持,

技嘉GA-A55-S3P REV1.2.zip

开机备份

网友:
Q431位置到内存槽的最上端

网友:
现在都没耐心跑线了

网友:
三极管穿了么啊

网友:
没点位图呀,楼主好运气。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简练的语言,如果在配以图片就更好了。。很好很强大,没加精的原因我看就是却图吧

网友A:
不装一个上去没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一个上去没影响吗

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三极管穿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好人啊  亮机后还给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