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温热敏电阻

楼主(2015-10-23):
负温热敏电阻 损坏 无法开机,不知道如何购买 损坏的元件。请各位大侠支招!!

配套图纸

网友:
我不太确定,PR234 1_0603_5%是不是 热敏电阻,所以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个不是呀,一般显示为NTC标识的,一般连接在过温保护脚VR_HOT上的,不是供电脚上的

网友:
那个是呀

网友:
分析错误了 就算热敏电阻问题会触发开机 说明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这个是 热敏电阻嘛,你知道是他的问题还修不好嘛/?????

网友:
可以判断这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A:
PH1是热敏电阻 看看是损坏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1是热敏电阻 看看是损坏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

大侠,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1是热敏电阻 看看是损坏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

大侠,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像这种,PR234 1_0603_5%      这个1字后面没有,K,那代表的是多少阻值。

网友B:
图中的NTC看不到啊,是不是已经拆下来了,只看到焊点。
我只见过插件版的热敏电阻,还没见过贴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NTC看不到啊,是不是已经拆下来了,只看到焊点。
我只见过插件版的热敏电阻,还没见过贴片版的。

爆列了,我给拆了,大概像是1/3  米粒这么大

网友:
热敏电阻会导致不开机么

网友:
找个同阻值的电阻焊上去就可以了!等于去掉保护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还有其他问题。这个电阻应该拆了也可以开机的吧

网友:
楼主,从料板上拆啊,C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