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求助,一台电视搞不好。

楼主(2015-10-23):
本人有一台电视,型号:LE40C13800
海尔的。驱动板坏了。更换过一个通用的驱动板用了一年,板子又坏了。想再买个,可是找了好久都说找不到屏参没法弄,想请大神们帮帮那个忙。
求助

网友:
再用通用板代换呀。

网友:
通用板刷对程序都可以吧

网友:
通用板是可以通刷的---------

网友:
有一种免刷的驱动板,楼主找找。

网友:
不行就找块旧板试试。

网友:
找好一点的通用板维修吧,测一测驱动板的电压,是不是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