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了,怎么办?

楼主(2015-10-23):
显卡风扇不转了,怎么办?

  一些用户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显卡风扇不转的情况,显卡风扇不转了,怎么办?这就需要拆机后仔细地检查下相关原因了,从而更好地解决该问题。现在的显卡的性能越来越高,显卡的发热和散热量都大大增大了。所以显卡风扇不转了,散热不足是导致电脑死机的原因。先查看显卡是不是好的,如果只是单纯的风扇坏的话,要么就是灰尘太多、要么就是电源没连接上。下面介绍显卡风扇不转了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显卡风扇不转了的原因

  1、检查CPU风扇和连线,然后用替换法排除电源故障。如果电脑能启动,一般来说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这时CPU风扇不转可能会因为自动调温的影响。

  2、IBM的机器有的就是开始的时候风扇转动,几秒后自动停转,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CPU温度上升又开始转了。如果开机时转,后来不转,风扇灰尘太多的话,清理灰尘,给轴承加油。

  3、灰尘少的话,说明是供电电路或者风扇本身出现问题,借一个风扇试试,如果正常说明是你的风扇坏了,那就换一个吧,要是新风扇也不转,那就肯定是主板上的插针有问题了。

  4、将显卡拔下来,装好后看风扇转不转,如果不转,那说明显卡在风扇供电这点有问题,最好是拿去售后,主板上的风扇插口能匹配的话插主板上也可以,还可以插电源上。

显卡风扇不转了怎么办

  1、将显卡取下来,然后用小的软毛刷清理下上面的灰尘和杂物,然后在安装上去。再尝试通电。最好在上面插擦上一些酒精,不要擦油,擦油的话可能更会导致风扇不转的。

  2、如果不是灰尘的缘故的话,那么就是电源了,用两节电池的正负两极插入它的电源插孔。查看风扇是否有转动的迹象,如果有转动的话,说明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在重新安装到机箱主板的电源上,就能测试出是不是机箱的电源出了故障了。一般机箱主板上的电源查看有好几个,可以换其他插孔试下。如果都是没有用的话,那还是更换一个新的吧。通过这个方法就能测试出到底是电源出了故障还是主板的原因了。

显卡风扇散热的注意事项

  随着显示芯片技术的发展,显示芯片内部的晶体管越来越多,集成度也越来越高,这样的结果就造成芯片的发热量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散热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如果显卡散热风扇质量不理想,就需要更换的风扇。在购买新的显卡风扇时,最好将显卡带上,购买合适的显卡风扇。由于风扇大多使用弹簧卡扣或者螺钉固定,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螺丝刀和镊子轻易的将其取下,并拔掉其连接的电源接头。更换时先把芯片上原有的导热硅脂清理干净,然后再涂上导热硅脂,把新的风扇装—下并按原样固定好,插好电源接头即可。

  使用热管散热的显卡,由于其占用的空间比使用散热风扇的大,因此安装这类显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显卡的显存也需要散热,我们可以使用自粘硅脂在现存颗粒上,粘贴固定散热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过来看看,风扇,还有这样的

网友:
显卡到风扇不转了,一般多是用了好几年了,我一般帮人换新

网友:
今天问师傅,这个问题,师傅说,其实,加点油,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里面磨损了,就没办法了只能换

网友:
这版主灌水真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