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开机键不灵换排线还是不行。

楼主(2015-10-23):
朋友拿一iphone5过来,说开机键不灵。说是摔地上摔的。拆机换一根排线上去试一下。这里没必要把主板拆下来。先试一下排线有用再拆,省的麻烦。换排线后还是不行。测得开机座J2第9脚,有电压1.7V。短接试了还是开不了机。插充电器马上开机。查图纸查到U3,第4脚一边接电源IC一边接CPU。估计是CPU虚焊了。收不到电压变低的开机信号。所以锁屏也锁不了。HOME键音量键正常。要动CPU就不敢自作主张了。跟朋友说了风险。他说可以用先用着吧。大神们看看除了CPU虚焊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自己先顶,手工不是很好,双层CPU不敢轻易动。

网友A:
后来我回头一想,会不会是这个U3坏了。不一定是CPU虚焊了啊。这个U3可以短接吗?亲们。

网友B:
U3是不能短接 的,短接了会不开机,你那里都有电压过去了,说明不是U3坏了,如果U3虚焊了,就不会有电压到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是不能短接 的,短接了会不开机,你那里都有电压过去了,说明不是U3坏了,如果U3虚焊了,就不会有电压到 ...

电压不是PP1V8_ALWAYS上拉的吗?我上面的图就有显示。

网友C:
U3芯片1和6脚,3和4脚可以短接的,你先把3脚对地短路看下开机正常吗,正常就把3和4脚短接起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芯片1和6脚,3和4脚可以短接的,你先把3脚对地短路看下开机正常吗,正常就把3和4脚短接起来用

这能短接吗?

网友C:
可以短接,U3其实就是信号放大作用,HOME键那一组短接,HOME键上的电阻要改小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接,U3其实就是信号放大作用,HOME键那一组短接,HOME键上的电阻要改小才可以用

多少欧姆?电阻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回头一想,会不会是这个U3坏了。不一定是CPU虚焊了啊。这个U3可以短接吗?亲们。

同相器,不可以短接,这么重要的元器件估计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