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内显不显

楼主(2015-10-23):
如题,刚开始内外都有显,是屏坏了,用15屏点亮后关机。今天屏修好直接装上,问题来了,不显。用昨天试机的15屏也不显。接外屏直接进了系统,一看,独显没了!*脏话*!郁闷!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屏供电无,在测APU_ENVDD无,查图进了CPU,想想不会CPU空焊了吧,加热无果。大神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还有现在待机还成了0.11A了

网友:
短路了现在是吗

网友:
是啊!但外显正常,只是找不到独显了

网友A:
是不是装的时候装短路了哦。待机那么高肯定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的时候装短路了哦。待机那么高肯定不对的

现在不接内屏也是这么高,不开机桥微热

网友:
现在短路或者二级电压出来了

网友:
这应该是插拔屏幕的时候 没有断电  结果就哦豁。。。。。。。好好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