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元件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5-10-23):
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元件是什么,可不可以自己买来焊,黄圈是好的,红圈是掉了的,纯小白,请详细指教,谢谢.............................华硕GTX460

网友A:
这个颜色的一般是电容 量一下是不是有一端对地的

网友B:
黄圈的是贴片电容。红圈估计也是。

网友:
红圈电容,黄圈NC空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的一般是电容 量一下是不是有一端对地的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圈的是贴片电容。红圈估计也是。

应该是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有图纸或点位图就好找  没有的话 试着找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