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接口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5-10-23):
电脑USB接口没反应怎么办

  摘要 电脑USB接口不能用,电脑USB接口没反应是电脑常见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要明白哪些原因可能导致USB接口不能用,其次从简单到复杂入手,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电脑USB接口不能用,电脑usb接口没反应是电脑常见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要明白哪些原因可能导致USB接口不能用、电脑USB接口没反应,其次从简单到复杂入手,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1.  有些电脑机箱前置USB接口不可用:曾经发现不少朋友所谓的USB接口不能用,只是用户使用了机箱前面的USB接口,但机箱上的USB接口只有将机箱上USB数据线连接到主板上的对应接口上才有用,不少情况是在装机的时候忘记了将机箱上的USB接口线连接到主板,导致后期使用机箱前面的USB接口发现不可用。我们如果是遇到前置USB接口不可用,不妨连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后置USB接口由主板提供,一般问题就可以解决。

  2.  系统禁用了USB服务:一般如果没有设置过什么,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但某些朋友可能喜欢使用如金山卫士或者360卫士优化系统,禁用了USB服务,则也会出现USB接口不可用。

  系统即插即用服务被禁用导致USB不可用: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只是优化了一些系统项目导致的问题,则多数是禁用了USB服务导致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截止金山卫士或者360安全卫士的开机优化服务项目检查下是否禁用了某些关键系统服务,发现了开机,或者使用金山卫士优化推荐项,还是不会的朋友可以考虑下系统还原或者重装系统。

  3. BIOS设置中禁用了USB功能:在主板BIOS中就有USB控制开关,默认是开启的,如果由于错误设置BIOS或者BIOS出错则可能导致USB接口被禁用,因此如果排除以上情况,我们不妨再检查下BIOS设置是否禁用了USB。
  重启电脑,按一直按着DEL键盘,即可进入BIOS设置,然后找到USB设置项目。

  4. USB接口损坏或者主板故障:如果以上三种情况依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就需要注意USB接口故障还是设备故障了,也可能是U盘问题,因此大家不妨多拿个几个USB设备来试试,如果多个设备,如手机、U盘等都不可以用,又或者别人电脑能用,自己的则不行,则可能是USB接口损坏,我们可以再试试换主机后面别的USB接口试试,依然不行,则多数是主板问题,建议拿去检修。

  基本可以断定电脑usb接口没反应主要是以上四种原因导致的,排除方法也不难,另外最后提醒大家在USB设备传输数据的时候,不要直接拔掉设备,这样可能会导致USB设备处问题,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解决类似USB接口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USB还有那么多情况啊,才知道那么多原因,我以为这个就是排线没插好呢

网友:
  BIOS设置中禁用了USB功能的解开方法:
  有很多方法,主要原理就是修改主板bios设置:

    1、如果能进bios:开机按del,进入bios后,找到Integrated Peripherals,进入“XXX board”(具体忘了,有3个选项,试都能试出来),里面有usb controller,按enter设置成enable就可以了!

   2、如果不能进bios,可以通过cmos放电解决,有很多种方法,给你介绍几个较常用的吧!
  a、通过debug:开机进dos,输入debug
  -o 70 16
  -o 71 16
  -q
  usb自动解开

  b、打开机箱,扣下主板上电池,等待10分钟,装上,启机,一切ok

  c、跳线,把原来1、2针跳线,改成2、3针跳线,等待5秒,改回1、2针跳线,启机=ok!

网友:
楼主讲述的是软问题,我们维修主要修硬故障

网友A:
搞维修的,软硬都要会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软硬都要会才好呀

 技多不压身

网友:
前置USB口接口会不会容易坏,导致USB口不能用?

网友:
我有三块USB故障不能用,完全没有思路,大神救救

网友:
还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是电压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