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不显示有修过的吧

楼主(2015-10-23):
联想CFM1D3M  不显示有修过的吧  独立不显示   不插内存报警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 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个同样的板子准备刷 BIOS试试

网友:
没检测到内存

网友:
加上内存也不显示  这种板子不带pci槽   看不到代码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这个板子,修好了给说一下呗?

网友:
不插内存肯定报警啊,独立显卡不显示,那集显显示么,如果集显显示就查PCI-E插槽的工作条件啊,供电,时钟,复位以及到北桥有没有断线或者短路,判断是桥虚焊断线还是桥短路,查清楚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  论坛上有2M 4M的 看好了你的多大在刷

网友A:
通病电阻吗?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说明跑码了

网友:
集显呢?可能是没有过内存,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电阻吗?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弯路了

楼主说到电阻吗?你这么水真的好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有块也是这样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就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换跟内存、刷个BIOS看看可以不。。!

网友:
先自己排除一些小故障  在问啊,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  刷biso解决

网友:
试下外接有显示不,多半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2016-11-30):
联想的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我有个H61的也这尿性,还没找到方法搞定

网友:
我这里前两天有一台没修好 现在又来一台也是这个情况,应该是通病 没找到问题,妈的 这板子真难修

网友:
刷BIOS 不好 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