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这台iMacbook Air A1466数据恢复方法.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23):
这台机是被家庭暴力摔坏的,原来是苹果和WIN7旗舰版双系统,照片位于苹果系统里,我看硬盘貌似没有损伤,像是PCI-E接口的,现想寻求硬盘数据恢复方法,还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兄弟电脑电器 -5

网友A:
卖不卖?整机多少钱肯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不卖?整机多少钱肯卖?

待恢复完数据,得问下朋友.

网友:
借助一台同型号苹果机 ,固态盘插进去,应该可以读取出数据。。

网友:
可以买一个PCI-E转SATA的转换卡就可以了呀

网友:
买个转接卡试下

网友:
苹果搞的少,期待楼主的维修结论。

网友:
好好的一个苹果被搞成这样

网友:
买了转接卡,或者找个同型号的笔记本了。

网友:
主人家和苹果笔记本的仇恨一定不小...

网友:
转接一下就能解决了

网友:
有性格,能搞成这样.

网友:
某宝有卖A1466硬盘转接卡转PCI-E台式机接口的或者SATA。。转接下。然后你懂的

网友:
搞个转接的 或者找数据恢复的问下有没有转接设备
这重接口在一般的电脑上没有  如果硬盘没有问题 就想办法读取就是了

网友:
A1466现在修的很多,等到一样的,插进去就搞定,我这还有2台,呵呵

网友:
网上有苹果转接卡卖

网友:
有转接口卖的,网上有,或者插在别的机器上看

网友:
屏上半部分是好的吗?兄弟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本本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装在别的苹果机子上

网友:
淘宝买个转接卡吧,读读就行来哦。

网友:
找个带pci--e的苹果笔记本就可以了啊 进苹果系统

网友:
楼主直接去买一个专门给苹果用的移动硬盘盒就可以啦  哪里还要什么数据恢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不卖?整机多少钱肯卖?

已经问过机主了,他不要了
现在情况是按开机,风扇可以转,屏背光可以亮.主板问题应该不大.
硬盘我留下,其余的一共600元吧.

网友B:
某宝买来几十块,呵呵,转接一下普通接口了,都以用了,就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来几十块,呵呵,转接一下普通接口了,都以用了,就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数据已经恢复了,看来还可以用的.

网友:
有卖转接板的

网友:
基本报废,固态硬盘数据恢复正常率不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