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维修检测实战图文讲解

楼主(2015-10-23):
三极管维修检测实战图文讲解

网友A:
这是什么表,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B:
贴片三极管是通用的吗,没有型号什么区别吧,,,,,,最后图的是指针式万用表,比数显式的靠谱,就是测量比较麻烦(感觉)

网友(2015-11-26):
有数字万用表的么

网友(2016-02-07):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表,我怎么没见过

现在大家都用数字万用表,不大用指针式万用表了

网友:
热风枪怎么用合适?吹各种元件大致温度设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三极管是通用的吗,没有型号什么区别吧,,,,,,最后图的是指针式万用表,比数显式的靠谱,就是测量 ...

常用的贴片二、三极管都有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