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11N(L)指示灯为什么一闪一灭

楼主(2015-10-23):
三星711N(L)电源板两个25V820uf的电容鼓包,选两个一样的更换之后,上电测的后级电压13V5V正常,装上去拷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灭?这是怎么回事。插上VGA线灯就一闪一灭,拔掉VGA指示灯就一直亮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哪位大师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吧,如果没办法写,就看看有没有24c芯片,有的话拆了备份一下清空它,有些这样就会好

网友:
三星的话先刷程序的 通病来的

网友:
电容换新的  加焊 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的变压器 二极管 电源部分的开关管 整流桥 变压器  排除虚焊  屏线也排除下

网友:
电压输出正常?高压那边电压呢? 三星这个型号貌似有只快速二极管有问题哦

网友:
三星的话先刷程序,再测VGA接口阻值。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把5V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开机测所以供电,看看电压是不是拉低,可能是稳压电路或电源管理

网友:
查看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不稳就闪。

网友:
应该电压不稳

网友:
5v电容换完1

网友A:
楼主好了没  我的也遇见了  450V鼓包  2个25V鼓包  换后电源指示灯闪

网友:
听说三星的,程序是通病

网友:
不是按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了没  我的也遇见了  450V鼓包  2个25V鼓包  换后电源指示灯闪

没其他毛病,就指示灯闪,但是一样的用,我也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