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更换EC BIOS芯片成功开机

楼主(2015-10-23):
联想B560 版号10203-1 LA56 MB不开机 待机电压3 5V正常,EC无待机 ,EC BIOS也刷过PIN 而且BIOS芯片在编程器上读写程序都很正常,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实在没招了,换了个EC BIOS芯片25L010刷上程序汗介绍上成功开机 感觉EC BIOS芯片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通病的话 有待大家验证,好像B460也会这样

网友:
难道你修了几台这个机型同样的问题了吗 怎么能动不动就说是通病呢?

网友:
应该让大家多多验证通病

网友:
照理说你BIOS片坏编程器那过不了,会不会程序找得不对

网友:
EC无待机电压 刷bios 我也是醉了。。 现在ec的 bios都这么强大了

网友:
有的BIOS芯片读写都正常装机就是不能用,换一个全新的,或换一个BIOS芯片就行,真是奇怪得很,遇到过几例这种情况,写的是同一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