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时间,看了下DEll CX-380p

楼主(2015-10-23):
这个DELL电源绿线和紫线偶尔有电压,有时没有,有电压时短接风扇能转能启动,但功率上不去,带独显的板就自动关机,拆开看16V3300uF电容起鼓,我这里没有16V3300uF电容,找了个25V3300uF电容居然放不下,只好接引脚,16V2200uF的相差太大没敢用。一直以为绿线和紫线的电压时有时没有的情况是整流桥的问题,但最终查到竟然是220V输入的接线端松脱所致

网友:
DELL电源绿线和紫线偶尔有电压,有时没??
居然是接线问题啊,估计,经常插拔导致的,不过,我看品牌的电源就是不一样,里面感觉都和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DELL的电源做工用料很好,楼主捡着了......

网友:
你带买一个好的电源线 ,还有就是吧插座 接触不良也又管

网友:
我加锡焊好包上热塑管了

网友A:
16V2200uF这个电容可以应急替换16V3300uF,问题不大‘

网友B:
高压电容是不是用胶纸包着呢,怎么是那样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是不是用胶纸包着呢,怎么是那样的颜色?

是的,观察的仔细.......

网友C:
高呀滤波大电容有必要包成这样密不透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呀滤波大电容有必要包成这样密不透风的吗?

为的是通过安规测试......

网友D:
不修电源,怕不稳定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修电源,怕不稳定炸机

不用怕,维修电源也有窍门.........

网友:
学习电路从电源开始,我初来乍到,请各位师傅多多指导

网友E:
看起来 应该不少年了  DELL的电源质量真好
这是不是 台达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 应该不少年了  DELL的电源质量真好
这是不是 台达代工的

DELL的电源很多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
2200 -16v的應該也是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呀滤波大电容有必要包成这样密不透风的吗?

這樣大電电容散熱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2200uF这个电容可以应急替换16V3300uF,问题不大‘

用小容量来替换大容量电容这样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问题不大,现在的品牌电源同样位置大都用16V2200UF....

支持,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