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延迟触发

楼主(2015-10-23):
这进近换地方了,没时间发帖子 你懂得
这机器同行发来的 本来没时间修他的老板唠叨 说啦客户 看看是否可修
好吧
那就 打下12V 阻值正常
好吧上电看看情况,触发 我触发了呀怎么呀 ,还不触发呀,好吧 本找个图纸看看 华硕新机器一向没图纸 ,点位算啦 按自己一套来 本人自成修笔记本来 就喜欢 拿波波 测 一测 晶振没工作
换一个 接下来看图

你懂得 没多少分啦

网友A:
LZ的意思是晶振没工作 引起触发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晶振没工作 引起触发延迟

晶振没有工作的同时,两端就不会存在正常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没有工作的同时,两端就不会存在正常压差。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晕了就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修啊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看在你对分的渴望上,加满

网友C:
示波器测得时候好像只有一端有电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晶振没有工作的同时,两端就不会存在正常压差。

那最后为什么触发了?

网友:
32.768还没有碰到坏的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不足导致不触发 上次我也碰到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最后为什么触发了?

换了晶振呀,在INTEL 芯片组类型主板 晶振两端发送给南桥工作的32.678KHZ频率波形也是南桥待机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了晶振呀,在INTEL 芯片组类型主板 晶振两端发送给南桥工作的32.678KHZ频率波形也是南桥待机工作条件之 ...

问题是他没换晶振之前是延迟触发,还是触发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得时候好像只有一端有电压吧,

示波器只是测量晶振的起振波形情况,即波形在不同周期内的起振频率大小。

网友:
但是只换晶振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他没换晶振之前是延迟触发,还是触发了呀。

这种情况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
其实不用换的……

网友:
什么也不说了,加分!

网友:
你这写都简单 利索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没有用表测过?表测的话 是压差不对呢还是2个脚有一个没有电压?

网友:
这换了晶振就好了吗

网友:
晶振坏能引起板子延时触发!实际上还会引起其它的古怪症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