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AMD桥和AMD显卡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10-23):
最近加焊了好多个桥和显卡,发现AMD桥和AMD显卡,加焊失败率最高,还有好多上面明显可以看到鼓包了,
请问除了桥和显卡芯片中心贴锡箔纸以外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都不贴,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贴,直接干

加焊后,机子还能点亮 吗??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了

网友B:
请问温度设定多少比较好??

网友C:
那是你温度没有调好 或者你的位置没有对上 上下温度要调好来  时间不能太久 温度应该有上有下 不能一直都是上升的 比如说一段温度120   二段200   三段 300这样是不行的 应该有上下一些 个人觉得AMD的比别的还好焊 因为它个小 我每次直接干的 没有帖什么东西 只是温度要掌握好就是了 不能长时间加  否则肯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温度没有调好 或者你的位置没有对上 上下温度要调好来  时间不能太久 温度应该有上有下 不能一直都是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温度设定多少比较好??

个人建议做高温度不要超过220度

网友:
怎么会鼓包呢?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D:
个人一般是把周围的BGA器件用锡箔纸包两层。核心上再贴一层。  如果是0752001这种很容易挂的,将风口打高, 我的无铅档位设定值是240~2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一般是把周围的BGA器件用锡箔纸包两层。核心上再贴一层。  如果是0752001这种很容易挂的,将风口打高,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用的什么BGA的机器了 还有温段设置

网友E:
设置时尽量 时间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置时尽量 时间控制好

时间多少呢??

网友:
还有一些主板是容易变形的 更难控制了

网友F:
INTEL.NV.AMD.ATI.我觉得是这个排序,ATI的最坑。如果你有烤箱的话会好一点,烤几个小时在做B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NV.AMD.ATI.我觉得是这个排序,ATI的最坑。如果你有烤箱的话会好一点,烤几个小时在做BGA

你的意思是说“要预热吗??还是....

网友:
直接拿風槍吹

网友:
不是 吧,,本来就怕坏,还直接吹,那不是死的几率太高了

网友:
风枪一吹坑定挂

网友:
没什么要注意的  轻拿轻放  融化为止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     焊台调整在235度   加焊5分钟

网友:
一般看到锡珠化掉就好了

网友:
鼓包肯定是温度设置得太高了,或者温度不均衡

网友:
焊坏多了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