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短路加电测会怎样

楼主(2015-10-23):
请教哪位高手。主板上有短路现象,为什么必须要先排除短路,然后才能加电测试?要是主板上有对地短路,加电测试会怎样?既然对地短路电压都变为0了,不会烧元器件吧?哪位解释清楚点!

网友:
有短路加点烧负载

网友:
会怎么样  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A: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短路各点电阻均为零,那是因为万用表精度不够,如果用毫欧表或微欧表测量,真正的短路点电阻是最小的,如果强行加电,短路点轻则发烫重则烧爆

网友:
主板会有保护,电源也会有保护,

网友:
电源应该会出现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短路各点电阻均为零,那是因为万用表精度不够,如果用毫欧表或微欧表测量,真正的短路点电阻 ...

是的,短路故障一般是故障测试点工作电压被拉低,对地电阻变小,即瞬间产生大电流烧毁同一支路上的元器件,使用烧机法只能判断短路发热的故障元器件。

网友:
短路上电很容易烧坏后面的负载,短路一般电容坏的到,慢慢找吧

网友:
一般不烧元件,电源过载会保护。

网友:
短路真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