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下午都没修好。各位给个思路。

楼主(2015-10-23):
     今天接到两片板子,同行送来的。先说简单的吧。一片顶星F-G1+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声卡但是没有声音。但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里显示没有音频设备。声卡型号是ALC662.换了声卡芯片还是老样子。想请教各位同行。ALC662的供电。复位 时钟分别在第几脚。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故障。
     另一片主板没型号。是一块三无的山寨主板。上的E6300的CPU。功能全部正常。但是在系统里正常关机后主板会在关机的时候自动重启。不保存时间。重启的故障以为是RTC电路造成的。换了电池很快就漏完了。换了电池座无果。最好发现电池座的正极相连的电阻掉件了。补上可以保存BIOS设置。IO换了两个了。还是关机自动重启。

网友:
不妨换一下延时电容

网友:
1脚 供电  6脚 时钟    11脚 复位    25脚38脚供电 +5VA

网友:
关机后自动开机的遇到过,是技嘉的板子,电池电压偏低造成的,你的可能是南桥问题或是网卡开启了自动开启

网友:
先简单到复杂,有的机器要插了前面才有声音,不插前面板要插跳线帽。关机重启,刷下BIOS,容易关机的时候看SLP信号能不能正常关掉。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关机重启的板子。拆掉串口芯片。声卡。网卡还是重启。没办法了

网友:
ALC662 垃圾芯片 一年要换一堆  你多换个试试    那个芯片 很容易坏

网友A:
电池座正极连接的电阻掉件了,电池的电还那么容易漏完吗。这有点矛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正极连接的电阻掉件了,电池的电还那么容易漏完吗。这有点矛盾吧

我修板都是自学的。没什么理论基础。我说的只是我看到的

网友:
ALC662 垃圾芯片

网友:
声卡代换了883好了

网友:
把电容换了就可以

网友:
不行就换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