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戴尔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10-23):
实在没辙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戴尔主板不触发,主板型号:DIB75R ,板子是同行送来的维修,CPU供电芯片被他拆了,结过不知道跑哪儿去啦,型号也不知道,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这个板子的CPU供电芯片型号,请问论坛的有知道的吗?
目前问题是不触发了,不插4PIN CPU供电的话能触发一瞬间掉电,我想得把那个CPU供电芯片找到装上去才能进行下一步维修,所以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有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了吗?

网友A:
谢谢前辈们赐予供电芯片型号,感谢啦

网友:
上淘宝看看,看看能不能让卖家给你拍张照片

网友:
到某宝找到同款板子,让买家给拍张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们赐予供电芯片型号,感谢啦

这个需要有维修资料或者有一样料版的 对比

实在找不到 花点小费用问下淘宝卖这个主板的

网友A:
多谢你们啦,可是X宝的人啊都是抠门的,一说到问芯片型号就不理我啦,我还是说给钱的都不理我,我一定能找到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们啦,可是X宝的人啊都是抠门的,一说到问芯片型号就不理我啦,我还是说给钱的都不理我,我一定能找 ...

你买来然后说不稳定再给退回去

网友:
实在不行这招也行的通哦,感谢前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