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23):
电源IC是RT8802A 我量了12脚1.1V,1脚EN无电压,31脚有5V,FB是0V28脚27,26都是1.8V 29脚和30脚有5V。不上CPU VID组合无电压,CPU核心电压和复位都没有。上管D极有12V,GS极无电压,下管都没电压,电感电容都没电压,管都是好的

精英主板P4M890T-M图纸(Rev_1.0).pdf

网友A:
1脚电压不对,一般都是受控拉低了,

网友B:
跑线,把EN整出来芯片才会工作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不满足,你先测一下总线供电有吗?

网友D:
EN电压不对,EN是开启信号  为高电平

网友:
查EN是怎么拉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电压不对,EN是开启信号  为高电平

嗯,都有图纸了呀,怎么不先把EN给修出来呢?

网友:
EN没出来CPU电压肯定没有

网友:
DVD  VDD   SS  都是什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电压不对,一般都是受控拉低了,

我查了电压后继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把EN整出来芯片才会工作

右图纸,看了半天没看出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不满足,你先测一下总线供电有吗?

在哪里能查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电压不对,EN是开启信号  为高电平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