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3):
现在情况是 能开机 能进bios 进不了系统 pe 都是蓝屏 错误代码000000000000009c  没遇到过 求助啊

网友:
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或者CPU,以前遇到一个二代CPU坏的,可以显示进BIOS走到LOGO重启,最后换CPU结果好了,有遇到过显卡问题造成你这种情况的

网友:
可根据蓝屏代码查查什么问题

网友:
CPU 内存 再BIOS 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1.5的二级电压  如果不出意外 基本就是秒杀了  如果你已经修复了电压 那就只用 独显 或者集显 一个个尝试

网友:
一步一步排除,总能找到故障点的,祝你好运

网友:
看似像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