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650进水修复后蓝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23):
优雅HP650,DAOQL6MB8F0的板,拿到手没有明显水迹,故障是触发掉电,有3V5V,掉电后仍有。测各大电感无短路,触发时用万用表测各电感,发现1.8V无输出,测芯片工作条件,14,15脚有5V,10脚11脚触发时有3.3,VBST有5V,换芯片解决。

换好PU4仍然掉电,查HWPG为0.4V,断开了能断开的PGOOD,还是低电平,实在没办法,就把EC 14脚挑起来,直接飞到3V电感,这下好了,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有反应,无显。
接外屏,花屏。想也没想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查显卡供电,发现有输出,但无Pgood,Lpgood

既然芯片供电正常,我想PG不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肯定再后级,查PR148两端无电压,+3VSUS没有出来

+3VPCU有,+3VSUS是SUSD开启PQ56转换来的,测SUSD 0V

SUSON为3.3V,SUSON_G为0V,照理说SUSD应该有12V,查PR78上端12V,下端0v,腐蚀了,换掉后+3VSUS出来了,屏也显了,测HWPG为3.3V,焊回EC14脚,以为一切搞定时问题来了

进系统蓝屏,进PE跳出一串英文,排除内存,硬盘,现在无从下手了,求大神!!!!!!!!!!!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进安全模式看行不行,不蓝就禁用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你改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一般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看蓝屏代码,裸板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看蓝屏报什么错误,针对搞要好些,一般是内存和显卡蓝屏。

网友:
先简单到复杂撒

网友:
安全模式进不了,硬盘模式ACHI和IDE都不行

网友:
只能先换块G98试试了

网友:
围绕显卡查一下

网友:
蓝屏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