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L-46EX720 绿屏

楼主(2015-10-23):
各位大神,我家的Sony KDL-46EX720 最近显示绿屏,跟论坛里面有人发的55寸sony电视一个故障现象。但是那个帖子也没说最后是什么原因,问题解决了没有。待会儿准备再拆一次机,逐一排查排线,有几个排线不知道怎么拔,望大神指点。

网友:
第一步 ,屏线

网友A:
排线不知道怎么拔,很简单的啊,小心点拔,不行就拿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不知道怎么拔,很简单的啊,小心点拔,不行就拿去修

感谢各位这么晚了还在回复,我现在已经把后盖拆了开机,但是貌似现在又不绿了,我只自己把2号排线口的排线拔了下来,用橡皮使劲擦了。其余的几个排线口不知道是不是有卡子,不敢硬拔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每条排线都按一下,看看是否还出故障?

网友:
继续贴图,话说现在故障还没出现。NND怎么特么就偏偏挑我玩游戏的时候才出现呢。望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B:
丢了,换一个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了,换一个全新的

现在就是时好时坏啊,完全没有规律,丢了可惜啊。

网友:
自己不会修,不要自己搞成别人也修不了的程度了,那样可就损失大了

网友:
清理下屏线

网友:
拿去修吧。。。。

网友:
目前情况是我打了售后电话,维修人员说不是屏线就是屏有问题。然后说如果我能自己打开就拔下线自己清洁一下。目前我的问题是我只能拔下2号端口,其余的不敢拔。目前故障时有时无,完全无规律可循。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到底应该拔哪个端口的排线。如何拔。

网友:
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