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P430 之0.7死电流维修

楼主(2015-10-23):
三星NP-P430 之0.7死电流维修
版号:BA41-01190A      HM55 独显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流表待机0.04有点偏高,待机芯片无异常,可以正常触发就没理会了,触发电流上到0.7停了不上也不下的,此时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CPU电压1.4V是不是有点高呢,PG3.3V正常,测了下内存的SMBUS总线波形,没有波形只有3.3V电压,此板别人之前修过动了BIOS,心想会不会BIOS有问题呢,立马下载BIOS刷了电流了一样,SMBUS没有波形,这桥是HM55的,有单独的时钟芯片U514
示波器测晶振有14.318MHz波形,时钟芯片输出4组时钟给桥,一测全都没有波形,29、1、5、17、24脚有3.3V,15、18脚1.5V,于是测了下CKPWRGD_PD# 0V,这不对呀,没有开启信号14.318怎么会起振呢!有点不解,追查CKPWRGD_PD# 0V来源,在芯片外面叫VRM3_CLK_PWRGD#_INV,来自于
P3.3V是有3.3V的,过了电阻就变成0V,为低的可能性有2个,一个是R757阻值无穷大,另一个就是Q531导通拉低了,用表测得R75710K正常,再测Q53113.3V,问题就出在这里了,VRM3_CLK_PWRGD#来自于CPU电源管理芯片TPS51621的34脚,
TPS51621发出的CLK_EN#正常情况下是为低电平的,为什么会为高呢!难道芯片有问题,于是把Q531拆了,
时钟芯片也正常工作了,电流也上到1.1A了,可还是没有跑码,又去测了下CPU电压0.35V,怎么可能会这么低呢,之前还1.4V来着呢,用示波器测上下管G无波形,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值发现上管GS极之间阻值为0V
立刻找来全新的芯片换上,换好后测下阻值,上管G极500多,S极40多,这阻值正常了,插上电源上电,在想会不会亮呢,很紧张,看到电流蹭蹭蹭的往上涨,再看下屏幕已经亮机了,把之前拆下的Q531装回去,待机电流0.02恢复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

来张亮机照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纸有点模糊

网友B:
楼主是说故障是由上管GS极之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C:
思路跳得好清晰啊

网友D:
之前1.4V怎么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1.4V怎么出来的呢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故障是由上管GS极之间短路引起的???

对呀,可之前测得还是有1.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纸有点模糊

修改了下图片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跳得好清晰啊

也就一般般了

网友:
不错  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电流到0.7v死机,,必须学习一下,这种遇见的非常多

网友F:
为什么之后供电电压会那么低呢

网友G:
cpu电源管理芯片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真心点个赞

网友H:
分析得真好,我现在还不太会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之后供电电压会那么低呢

触发瞬间CPU电压上到1V了又掉了0.3了,没写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得真好,我现在还不太会看图纸

看多了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电源管理芯片坏的还挺多的

因为它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类的芯片在哪里定啊劳驾给说下

网友I:
看的有点不解0v算不算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的有点不解0v算不算低电平啊?

0V肯定是低了,加点分吧

网友:
你是换了CPU控制芯片还是换了MOS管呢??

网友:
电源IC 坏的很多,之前楼主应该测一下有没有CPU 复位,就会一下想到时钟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还暂时没有遇到过,下次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呀,可之前测得还是有1.4V的

上官GS短路公共点电压试过不来的所以1.4v我认为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驱动电压!!1.4v让你误认为有CPU电压!!

网友(2015-12-27):
有理有据 学习了 时钟的问题

网友:
精彩,抓住了时钟芯片这个重要点!!而找到问题。先找bios是对的。然后找各大电压。后面还有时钟,pg等也要找。

网友:
老机 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