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3G装独显驱动蓝屏

楼主(2015-10-23):
  刚要进桌面就蓝屏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  显卡禁用  就不会蓝屏驱动换过     加焊过 BIOS也刷过 大家有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准备下一步换显卡试试 , 显卡还要订货

网友:
装过官网驱动吗?换过系统吗?

网友:
修过一个换显卡好的。

网友A:
怎么动不动就想着要换显卡呢,慢慢查一下看是否是其他问题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换根内存,换个cpu,不行加焊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动不动就想着要换显卡呢,慢慢查一下看是否是其他问题

只是打显卡驱动完事之后马上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