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烧不出来温度

楼主(2015-10-23):
三星主板测量到1.05V电感对地短路,断开前级用1V烧后级,电流调到2.5A主板还是一点温度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解答

网友:
索性电流调大一些看看,有些短路确实烧不出来,我觉得可以试试大电流。

网友:
稍微加大一点电流呢?这么大电流不会一点温度都没有吧?

网友A:
有些你就是上到5A都烧不出来的都有

网友:
直接把电流开到最大电压保持1V基本上都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B:
不知道原因,但是有些短路确实烧不出来的,经历过,慢慢量吧!没办法

网友:
有些的确烧不出温度,只能多烧会看看

网友C:
        0欧短路烧不出的   遇到很多都是慢慢量出来的。。

网友:
如果供电直接对地短路你就是加到5a都不会发热,只有烧电路

网友:
如果是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只能拆

网友:
正负极别接反了喔,呵呵。不过我也碰到过烧不出来的,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烧不出来的  只能拆着试

网友:
有些是烧 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你就是上到5A都烧不出来的都有

那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原因,但是有些短路确实烧不出来的,经历过,慢慢量吧!没办法

主板上1.05V都是短的,要怎么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欧短路烧不出的   遇到很多都是慢慢量出来的。。

要如何量 都是短的

网友:
有的是板层短  烧不出的

网友:
那些对地0欧的短路,怎么查啊,

网友:
还真没碰到烧不出的,最多就是很隐蔽的小电容,还有就是桥之类的大件,没注意到

网友:
加大电流

网友:
慢慢拆只能了

网友:
一路路去断线吧

网友:
5A烧不出来,就是板层短了。

网友:
因为对地为0 的你是少不出来的

网友:
直接对地的  烧不出来吧

网友:
先观察每一个芯片,还有就是你看图纸正常供电多少V你就拿多少V去烧,观察的话一定要仔细,有肯能一个小小的口就导致短路,如果没有看到就多烧一会儿,有些阻止太低,时间一长才会有一点点温度

网友:
如果为0欧是烧不出的,压降为0,功率为0,当然没有发热了

网友:
0欧烧不出的,只有凭经验拆

网友:
尝试这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
如果直接短路成一点阻止都没有是烧不出来的,直接接上去烧个几分钟再区摸摸,实在不行只能一个一个的短开了

网友:
就让他烧着    过个几分钟在去摸   有电流总会有温度的

网友:
那是经常的事啊,这个电的负载不多,有图纸就一一排除吧

网友:
慢慢排除咯   有时拆完了都找不到

网友:
你是前级还是后级不好弄

网友:
不会是板层短路吧

网友:
你量下是不是对地0欧,如果是就烧不出来的,得一个个拆

网友(2021-11-11):
直接打USB的阻值  是否短路